联想一体机 H5010 IBSWME

楼主(2017-08-25):
联想 H5010 IBSWME  V1.0 亮机显示LOGO 马上掉电 再开0.04 拔掉电源再开就可以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掉电后按不加电维修时序走一遍,先确定故障位置

网友:
掉电后按不加电维修时序走一遍,先确定故障位置。。。。。。。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时序走一遍吧。。。。。

网友:
COMS 电池有电吗  测一下,  是不是是电压低了

网友:
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刷了一个BIOS  掉电重启不亮机!!

网友:
我的是一直卡四叶草   咋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