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40-BM MB开机跑0.23A

楼主(2017-08-25):
EA40-BM MB跑0.23A,不跳 触摸板地方近水,清理了过后还是不显示 ,没图,这个有没有什么通病?
触摸板

网友:
坐等大神 来解 不接触摸板 实施怎么样、、

网友:
进水位置仔细看看小电阻,应该有腐蚀的,

网友:
进水机和通病对不上号吧!

网友:
电压什么的正常吗?进水容易断线,要仔细检查

网友:
进水就 能安通病修了,仔细看下有没有断一,元件有没有发黑。。。。

网友:
你先把进水的地方清干净,仔细看有没有掉件,电阻什么的有没有腐蚀掉

网友:
没有原理图就先测量一下各大电感的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进水机和通病对不上号吧!.............

网友:
进水后腐蚀引起的缺电压,没图你就难修了。

网友:
找不到图纸只能摸索着弄了,看看各大电感电压有没有出全,二级转换电压都有没有,还有进水的地方细心看看电容电阻有没有腐蚀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