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AA12T进系统风扇狂转关机

楼主(2017-08-25):
SONY SVE14AA12T进系统风扇狂转关机,进安全模式,PE,不加载独显驱动可以正常进系统不关机。只要加载独显驱动就狂转关机,这种情况只要安装WIN7 64位系统,安装SONY官网驱动SVE14A17ECP驱动这OK。另附上BIOS。

SVE14AA12T(MBX-273).rar

网友:
这样情况  有好多机器有  华硕好像有几个会这样

网友:
以前还有华硕 不打官网驱动声卡 沙沙响的

网友A:
是安装官网显卡驱动解决的吗?

网友:
官网驱动

网友:
学习了,先看看全板电压正常不,再按时序来,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索尼的显卡驱动一定要装官网的才行要不然就掉电。

网友:
昨天刚遇到一台,时开时不开,不开的时候风扇狂转掉电,开机之后卡在欢迎使用界面,刷了好几个BIOS都没用

网友:
不开的时候风扇狂转掉电什么意思,进PE试,安全模式能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安装官网显卡驱动解决的吗?

是的,官网只有64位的驱动。装WIN732不行。

网友:
手上就有这样的电脑进bios不关机,一进系统就关机

网友(2018-05-13):
我也遇到了。我把显卡断开就好了。我以为显卡问题。现在显卡恢复正常。

网友(2024-01-16):
好像索尼官网停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