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820-2879 修复经历

楼主(2017-08-25):
昨天供货商的朋友说有个本外观比较难看无硬盘内存充电器问我收不同时发了系列号给我查系列号是2010年款macbook pro 13。3寸
价钱吗韩币4万当然收下 告诉我的故障是 开机屏亮下马上就黑 经验判断应该是升压芯片的事
今天收到本外观真的是比较不雅!
上内存接电源开机亮下马上就黑了 跟卖家说的吻合
那就先看下屏接口有无异样吧 屏接口完好
再看看吧发现u2594脱离岗位到邻居家去了! 这样都能亮下黑!

风枪把u2594请回家开机正常显示进入系统以为这就搞定了
看了下电池属性充电次数1050回 不在充电中还告诉我你换电池吧
那就换吧换上个好的电池居然还有不充电 心想是u7000的周边电阻罢工了
以前修过u7000引起的不充电,没有给周边电容放电就换u7000引起周边电阻几乎全军覆灭的经历
当然那个时候的我无技术焊接技术都是差劲的 于是以后只要动主板都要给12v的军团放电后开干
有点长了呵呵 大家谅解下吧
想要放电点12v电容居然一点电压都没有 心想这个可能不是电阻了 那也先看看电阻们有无异样吧 统统正常有几个电容变色应该没有大碍
以前有修复过不充电换q7085的经历打阻止200k多点不动了不对劲换上接电池接电源绿灯变黄灯修复
我小小白有什么写的不对的大家就谅解下了
谢谢看完全文 辛苦了附上图纸点位

a1278 820-2879.rar

图纸点位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点位图软件。看起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点位图软件。看起来不错

你好 是这个 openboardview

网友B:
楼主够细心的顶起,点位图搜藏了 谢谢、

网友:
厉害大神就是大神,没接触苹果本,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够细心的顶起,点位图搜藏了 谢谢、

图纸点位里面的不是 openboardview 这个点位软件哦
我用的这个是用在mac系统的

网友C:
Windows 系统的点位图软件有不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dows 系统的点位图软件有不  大神。。。。。。。。。。。。。。

图纸点位里的就是windows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