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472G不触发

楼主(2017-08-25):
故障是不触发  待机电流0.004拆机后测量3 5v正常开关3.3v按下有跳变先刷了个BIOS故障一样 此主板EC型号为IT8587E 好像是带着程序的  测了一下EC的供电部分都很正常按开关键125脚电压也有跳变本人新手  别的在测那里就不清楚了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这个EC的工作条件  十分感谢

网友:
测桥的条件 RTC电路  桥待机电压

网友:
既然EC的PWRBTN有动作就不用再看EC这边,查RSMRST RTC电路和南桥的待机电压

网友:
按照时序往下查开关信号后面的信号都有没有出来

网友:
看看RTC电路,和桥吧

网友:
这个图纸没有时序图吗?按时序图来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先测触发条件啊

网友:
查RSMRST RTC电路和南桥的待机电压 刷BIOS

网友:
S5_ON,一路查下去。。。。。。。。。。。。

网友:
Ec正常,查查桥的条件,供电,RTc,晶振。

网友:
我发现你们刷bios好随便的,动不动就刷bios。很多都不是bios的问题。不触发有很多条件要查的。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个轰击 。。。拆机是个二修机  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