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81-MINI 公共点短路 求图片中芯片资料

楼主(2017-08-25):
此芯片短路  淘宝上搜不到这个芯片  也没有这个资料

网友A:
看不到呀,需要认证。有什么办法提高权限呀。

网友B:
http://www.gstekic.com/pdf/GS9238.pdf

ASUS Sabertooth X99  去找这个点位 这板子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gstekic.com/pdf/GS9238.pdf

ASUS Sabertooth X99  去找这个点位 这板子上有

这个连接PDF就一页呢? 也没有脚位图

网友:
你没有搜索正确???

网友:
芯片算是比较新的,暂时找不到任何资料

网友C:
这个有公共点?短路?台式机这个有公共点?短路?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呀,需要认证。有什么办法提高权限呀。

那就是需要认证之后才可以看得,去认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公共点?短路?台式机这个有公共点?短路?台式机

当然有啊  用电源19V   待机芯片  51125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ttps://s.taobao.com/search?q=gs9238n&js=1&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3A1&initiative_id=staobaoz_2 ...

谢谢  我搜索出来的是其它商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我搜索出来的是其它商品

多试几种搜索方法,一般是可以找到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公共点?短路?台式机这个有公共点?短路?台式机

好吧现在台式机也用19v了居然不多见,修过几块

网友F(2017-10-31):
楼主主板修过没?。。。我的和你一样现像。换了芯片。3.3出来了现在不触发。不知咱搞。想下个BIOS没有看到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主板修过没?。。。我的和你一样现像。换了芯片。3.3出来了现在不触发。不知咱搞。想下个BIOS没有看到 ...

当时换了芯片修好过   用可调电源12V 点亮过主板       可是用上19V 电源后又大短路  这个主板机箱没在我这  也不知道多少V电压  然后这次烧的地方比较多直接让顾客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时换了芯片修好过   用可调电源12V 点亮过主板       可是用上19V 电源后又大短路  这个主板机箱没在我 ...

哦。本想再换EC试的。不过又没料。客户又说要得急。所以客户拿走了直接发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