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50

楼主(2017-08-25):
联想B550老是烧cpu管子,cpu供电芯片换了也是一样。求大神给意见啊

网友:
量下管的控制脚到芯片线路之间有没有开路

网友:
是上管吗????  上管G 电阻看是不是开路了, 没问题冰连连下管也一块换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芯片 管子 电容 最好换一套

网友:
一次性把几组管子跟供电芯片一起换掉,如果每次都是烧同一组取下CPU量阻值,都正常的话说不定CPU挂了呢

网友:
测量一下g级的对地阻值是不是正常,再就是最好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吧

网友:
IC 协控  管子 一套换

网友:
坏了先换一个  还烧就得整套换了

网友:
如果G级没有断线    那么就是芯片升压问题     如果不够24伏很容易烧管子

网友:
换整套上下管   芯片

网友A:
芯片,上下管,升压电阻,电容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下管,升压电阻,电容一起换。

我试一下。谢谢,晚点回复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