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01L进水快修

楼主(2017-08-25):
又进了台进水机。这几天进水机好多,是不是跟下雨有关系?客户送了台华硕A501L,拿来就说进水了。还是正常上稳压电源试下,插电发现直接不通电了。拆机……发现进水面积不小,而且时间还有点长了。先把进水的元件全部清洗——加焊。加焊完了发现板层线都烧断了几条,其中一条是BIOS的1脚。还有两条不知什么线,先补线吧,补完发有待机了,触发到0.05掉电,肯定还是有电压没出来,先从进水地方查起吧。华硕板最怕(没料号),仔细加焊元件时发现一个门电路断了一个脚。华硕的板找到图纸也不好查元件,一个五角的应该是个门电路。直接找华硕的料板来,看着元件号很容易就找到了。换上开机上电亮机……。

网友:
看你说的这么轻松,怎么我就被进水机弄的死去活来的

网友:
其实进水的机器 挺好修的,要么就是腐蚀,要么就是短线

网友:
进水的主板 时间不要太长修复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看你说的这么轻松,有图纸就好修点位什么的就好修

网友:
呵呵 “看你说的这么轻松,怎么我就被进水机弄的死去活来的” 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