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通病保护隔离电容击穿

楼主(2017-08-25):
又送钱来了。接了台DELL,上电大短4.5A的电流。这个应该是通病了。接了好几台。都是这个地方(上图),不用图纸了,看到这机子直接换这个贴片电容。不过还是说下维修思路,大短的机子肯定是19V直接对地了,那找公共点(WMP电路上管G极)照月饼老师和黄老师的烧鸡大法(电压最好1V开始烧),不出2分钟就找到了。(上次没认证过,白出了10RMB,系统说是我没发贴。这两天多发点吧。)

网友A:
公共点阻值为0或者只有几的,一般是电容短,有几十的,一般是MOS管或芯片

网友:
大电流,如果是贴片电容短路的话,一般肉眼也可以看得出来

网友B:
dell的通病也是不少了,恭喜300到手

网友:
一般是看的出来,有裂缝,不过还是烧鸡最快

网友:
公共点短路一般有些肉眼都可以看得出来

网友:
烧鸡大法 好 快  好收钱!

网友:
我从来不补大短的贴片电容,省事,。。。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楼主果然快递解决战斗。。。秒杀。。

网友:
请问 楼主 戴尔笔记本什么型号,做一下笔记 以备以后碰到参考秒杀

网友C:
没型号,没板号,下次遇到了这台机子都不知道。

网友:
学飞了   不错  学飞了   不错  学飞了   不错

网友D:
对地0欧基本就是电容击穿了,几欧或者十几欧的要么是上管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型号,没板号,下次遇到了这台机子都不知道。

同感 ······································

网友:
楼主麻烦标明主板板号啊,不然不好对

网友E:
这种还好,现在单U的  一大短就完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故障 不过客户一直插着适配器 板子都烧黑了  管子也烧了

网友:
                             这个坏的确实多。

网友:
这台机器我修过

网友:
这个是通病,修了好多台了,以后遇到可以直接拆

网友:
请问觉得楼主还是把型号 版号说一下 就算以后大家遇到了 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型号的机器

网友:
短路的机器 都是用烧鸡线烧,既快有准,

网友:
戴尔5520,,这主板通病了,,,楼主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通病也是不少了,恭喜300到手
现在还能报到300的不多了 我们现在能报到300就笑了

网友:
楼主大捡钱,大米到手可以去足疗了

网友:
楼主这是属于短路的问题啊,这一块最容易坏了

网友:
DELL这一款机器就容易坏那里啊,用肉眼也可以看到

网友:
烧鸡大法好。。一般直接烧鸡。。。简单粗暴。快捷。

网友:
有图有真相,这修理速度不得了,捡钱节奏

网友:
19v短路的最好修拉,这是送钱给你

网友:
我都是看下电容,测量下电感没短,就直接开烧了

网友:
最喜欢这类问题的了,不过烧的严重的就头疼了

网友:
一看标题就知道了 修到不少了
我是机器一拆开直奔那里,用放大镜看一下,总能看出来

网友:
现在笔记本的报价也高不了了

网友:
还可以报300的价,挺厉害的呀!我们这里,顾客估计早就拿着走了,走的时候顺便来一句坑人呀

网友:
短路的好修 价格可以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秒杀,不过摸的时候烫过几次手,每次都起泡了,心疼

网友:
楼主 的技术好厉害啊 让人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阻值为0或者只有几的,一般是电容短,有几十的,一般是MOS管或芯片

几欧的阻值呢?

网友:
烧鸡大法果然好用,这个通病的话直接用肉眼能看出来。

网友:
请问 楼主 戴尔笔记本什么型号,做一下笔记 以备以后碰到

网友:
差不多把 一般电容坏了 阻值低的可怜

网友:
学习了   没有遇到过   不过大短路的机子都好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还好,现在单U的  一大短就完了

就是的   上管烧了的   一般芯片都会烧   这样的直接换主板了  都不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地0欧基本就是电容击穿了,几欧或者十几欧的要么是上管穿了

这个好经验  学习了   大短路的机子还是好修呢

网友:
这机子好像我以前也修到过,就这电容,型号有点记不清 15什么型号

网友:
这种直接烧鸡就可以

网友:
通病了  这个也修了有几台了 分享精神 可嘉

网友:
有的人几百才可以认证

网友:
这个就是送钱,。。。。。。。。。。。。。。。。。

网友:
悄悄地告诉你,今天刚遇到一台大短。19V,2A电流烧鸡的,硬是烧不出来。后面是慢慢拆拆到的

网友:
大短是所以做维修的都喜欢看到的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阻值为0或者只有几的,一般是电容短,有几十的,一般是MOS管或芯片

他这从1V开始烧,19V的额定电压,得烧到啥时候去,干掉主芯片上管,直接10多伏开始烧行不

网友:
你们赚钱真的太快了,,,机子拿来就差不多是啥问题了吧

网友:
像大短的机器修起来就是舒服啊。图纸都不用查直接烧鸡搞定。

网友:
有没有Dell 15 5547的图纸 现在遇到一个不充电的 没思路

网友:
大短的也容易烧电池隔离管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  还有一个通病就是充电芯片的20一个电容

网友:
烧鸡还是很容易找到故障点的。但有时需注意上管击穿也会大短

网友:
最好是把型号也写上,这样以后碰到就可以直接秒杀。

网友:
   这个好修啊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这样的机器 送钱来的哈

网友:
这个小通病,好修,钱像捡一样的

网友:
是啊  通病  我也修过好几台了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内存供电也是很容易坏

网友:
这个位置我也修了很多次了

网友:
这个位置短的太多了

网友:
修到好几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通病

网友:
这个通病有时还会烧坏充电芯片,修到好几台了,

网友:
碰到这样的,直接捡钱了·················爽歪歪················

网友:
看看评论,好像楼主很厉害的样了,,,,,,,

网友:
没型号,没板号  我说别人怎么不给你 加分

网友:
贴片电容短路的话,一般肉眼也可以看得出来

网友:
烧一次  手受伤一次  一般肉眼可以看出来的都是

网友:
楼主,把机子的型号和版号不上行吗?

网友:
还是烧鸡大法好用

网友:
学习到通病了,下次遇到就能直接拆掉了,美滋滋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是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想这样的机器我也碰到过,嘻嘻

网友:
电容短路很好修,一般用眼睛基本都看得出来

网友:
膜拜膜拜膜拜膜拜膜拜膜拜膜拜膜拜膜拜膜拜膜拜膜拜膜拜膜拜

网友:
不错挺好的,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大家能多多分享

网友:
大短的问题最好修  就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怎么不写什么型号啊  我一般都是2v烧

网友:
板载CPU 大短我都烧了几个了

网友:
dell 的电容  容易坏

网友:
我们这里也经常修

网友:
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把电容 拆掉 就好了吧

网友:
遇见5代U的板子,大短。后机全烧了,怎么感觉新点的机子没以前老机子保护电路做的好了。

网友:
这个都是通病的了,大短直接去掉那个电容。

网友:
确实是通病 我碰见好几台都是这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大短基本上海是很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