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修复华硕X43B 板号LA-7321P 独显 不充电且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7-08-25):
这是修到的第二个,不充电导致的时开时不开。正常开机时,在系统里面留意到“正在充电中,1%电量”,实际上单用电池开机10多分钟都没事。说明充电电路有问题。
放在一边反复触发,期间加焊过充电芯片、更换mos管、加焊充电检测电阻相连的元件,偶尔还是不触发。
放了几天不触发故障终于出现,且维持了很长时间,趁故障期间速度测量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发现无待机3V和5V,往根源追,发现无开启en,
往上追,发现无公共点,继续往根源追,

继续追PACIN是否被拉低

PQ112的c级为低电平,追查充电芯片的23脚ACPRN,0V,正常。判断三极管坏。
烙铁挖掉PQ112,插适配器,待机电流0.012,再插拔一次,还是0.012。之前出现故障时的待机是0.003
找料板,用了个数字三极管替换,触发后,成功亮机。
进系统后蓝屏,原来拔掉了cmos电池忘记装回去,硬盘模式默认AHCI,设置成IDE,正常进系统。但是按开关后大约6S左右亮屏,估计ME问题了,进系统测试了一会,电量从6%升到了18%,基本可以肯定故障修复了,之所以时开时不开,可能是三极管不正常,使得ACIN不正常,最后导致EC识别不到适配器,待机条件不满足,所以不开机。
关于之前系统识别在充电,永远充电1%状态,原因就不是很理解了,只知道充电芯片由EC控制,希望有大神帮忙解释下

网友A:
马脚终于出来了啊。哈哈哈哈。修好就好。这个管子坏了,换一个上去。平时还是用风枪吧,烙铁容易击穿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脚终于出来了啊。哈哈哈哈。修好就好。这个管子坏了,换一个上去。平时还是用风枪吧,烙铁容易击穿三 ...

以前用风枪,总是吹坏了三极管,所以改用烙铁了

网友B:
ACIN导致的不充电啊。。   你纠结了那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导致的不充电啊。。   你纠结了那么久

你别看帖子写的简单,这种时开时不开的机器,修过的人就知道了,故障点找起来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