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海康录像机有谁修过,不通电,电流有0.215a

楼主(2017-08-25):
海康录像机有谁修过,不通电,电流有0.215a,焊过核心不行

网友:
你这机器返厂维修吧 , 售后的 很放心的 啊

网友:
这个很少有人修的,一般要先研究供电电路,还要查芯片引脚的作用。

网友:
直接换新的
直接换新的
直接换新的

o0飝兲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直接换新的
直接换新的
直接换新的

o0飝兲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一般都是主控核心坏了,修的比较少

网友:
没有修过,找下售后看看啊

网友:
硬盘录像机很少修   一般都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