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联想G485 QAWGE LA-8681P独显主板开机电流跳到0.6通病

楼主(2017-08-25):
取下这个小电容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
谢谢分享,捡钱的节奏,暂时没遇到过这机型出这问题的

网友:
这是个通病,我也修到过,就是这个电容引起待机偏高,取了就OK了

网友:
这个没加个权限

网友:
早就有这样的贴子了啊,修过很多了,,,,

网友:
这个没搞过 hp有一次加焊显卡不亮 拆下显卡重值还不亮 最后从显卡上拆个电容好的

网友:
这个好!简单实用!必须顶一下!

网友:
我现在正修一台也是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测这个电容放久电压慢慢降下来的话一般是南桥坏了。

网友:
呜呜 我自己怎么看不到了  。。。。。。。。。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我有思路聊,路过,学习

网友(2019-01-24):
谢谢分享哦。这个机器是不是通病来着的。

网友:
C昨天 修了台  S405  A8 CPU   也是 这种 桥     上电  0.6  加焊  桥 好了

网友:
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来的修了好多了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G475的开机不显示,也是显卡上一个电容短路,明显烧了,你的这台机器,电容烧,可以看出来还是测出来的

网友:
这个南桥都是这个毛病,想当初不知道的时候搞半天

网友:
这个通病很好捡钱,戳一下就OK了

网友:
这个是因桥上的贴纸导致电容漏电,一般看贴纸就看能看得出来。

网友:
这个己经是不能知道的通病的通病了。

网友:
感觉和台式机的一样啊

网友:
这是怎么发现的?发现你们都是大神

网友:
记得换  COMS 小电池

网友(2019-07-11):
这个是这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
这故障点确实是一通病,谁遇谁高兴

网友(2019-09-05):
没修修道过,下次修到试试

网友:
取得好啊,这样的通病修起来就是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