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

楼主(2017-08-25):
前几天收到客户送修的戴尔N5110笔记本一台 故障开机不显示 有进系统声音 换了一块屏是白屏 拆主板 测U4901 三角就0.2电压 屏供电 直接飞线可以了 但是客户回家用了几天又不行了 拆机发现 飞的线断了 不知怎么搞了 还请师傅看看

网友:
断了就再换根粗的啊

网友:
是不是线飞细了  还有就是换根屏线  可能那里有微漏电

网友:
重新加粗线试一下

网友:
直接搞个铁焊上,这客户在家里肯定是杀牛的出生

网友:
找一根坏屏线。从里面抽出线来用。那线好用

网友:
断了再换一根,换一根粗一点的,,,,

网友:
压断、烧断、或是脱焊,看好断的痕迹,是烧断的话最好把原屏供电拆了吧

网友:
线太细了吧。要不负载过大

网友:
你不会是用的漆包线吧!!!!!

网友:
                  屏线有短路也有可能哦。

网友:
换粗的换粗的  换粗的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估计是后面的屏的电路有问题烧断了

网友:
    换粗点的

网友A:
还是检查一下电路吧 肯定有问题的 不要老是飞线啊  万一后面短路 到时候烧的东西多了

网友B:
不如检查下电路,直接修算了,不要飞线了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换了这个U4901  没有返修过   飞线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检查一下电路吧 肯定有问题的 不要老是飞线啊  万一后面短路 到时候烧的东西多了

对对 就怕短路 量了没短路 连续换了两个u4901 0k了

网友:
那出点的线飞啊,西的先好容易断

网友:
换粗的可能不会烧断了  但是有可能会烧坏其它的 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检查下电路,直接修算了,不要飞线了

下载了一份图纸 修好了 没有短路 还是芯片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换了这个U4901  没有返修过   飞线没有试过

确实 以后不能在懒省事了 最后麻烦的还是自己

网友:
换个粗的飞线,测试几天,再让客户拿走

网友:
飞这个线我都是用锡线飞的      先在焊盘上锡      烙铁放在焊盘然后加入锡线等融化了就移开烙铁       另外一头锡线留长一点      在焊盘位置折一下     然后加锡就搞定

网友:
找根粗点的焊上去

网友:
谢谢 大家的关注已经修好了  但是营盘是坏的 客户说拿走试了一下开机正常  最后又改口了 说拿回家都没用 开机就不认硬盘  碰到这样的我是无语了

网友:
换粗的 是可以用但是你不怕用不时间长出其他问题吗 到时候还要返修 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