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 屏上有一排小黑斑

楼主(2017-08-25):
换过屏还是一样,走的屏在靠上,有的屏又靠下,还有的中间两条发黑的线,不要怎么明显,这个应该从哪里入手修,换背光ic吗

网友A:
触摸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问题吧。。。。。。

触摸正常的,明天加焊一下触摸ic试试

网友:
先测量一下屏接口对地阻值有无异常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没搞明白你说的

网友:
放个图给我们看看呗。。。感觉是坐子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