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v460

楼主(2017-08-25):
接联想v460,按开关无反应。接可调电源,待机0.005,按开关,电流不动。拆机,打各大电感均正常,量l16,l17上,没有3伏5伏电压。下电路图,时序显示,待机应该有。查待机芯片,16角vin18.6,正常,ldo线性电压:8角3.3伏正常,17角5.1伏正常。18角s5---en。0伏不正常,查ec没发出s5---en信号,查ec19角,待机供电3.25伏。果断刷25芯片,ec的bios 。开机。

网友:
要是在有亮机图就完美了

网友:
杰主历害啊,刷ECBIOS。量出来的,

网友:
这是病通的了。。。。。。。。。

网友:
杰主历害啊  学习了

网友:
联想的机子好多都是BIOS有问题   顶一下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是捡钱啊,刷EC程序好了

网友:
楼主这算是通病?下次碰到了我也试试

网友:
这是V460和B460的通病,没有3,5V刷EC BIOS就行。

网友:
这是V460和B460的通病,没有3,5V刷EC BIOS就可以搞定。

网友:
通病 ,不过我上次修了一台BIOS8脚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