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开机不显 PL4401没有电压

楼主(2017-08-25):
B470开机不显 PL4401没有电压,铁壳换过了,看过其它帖子讲集显供电,本人小白,看不到帖子发的图,没能找到,哪位大师可否在评论下回复图,PL9201和pg00d位置。感谢

网友:
铁壳换了还要看看al4坏了没有,两个都换了就换cpu,贴皮管坏了基本上cpu就坏了

网友:
铁壳的机器不好搞啊..................

网友:
铁MOS管查查。。。。。。。。。。。。。。。

网友:
一般烧铁壳的话 芯片也会烧 这款 没CPU 电压桥的问题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