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ms2346 花屏

楼主(2017-08-25):
内屏花屏,外接正常,我没有同样的屏试,请教各位大神们帮帮忙确定一下什么问题,是屏还是其它,谢谢!

网友:
显卡问题,有替换屏最好代换下试试

网友:
明显是显卡问题,屏坏不是这个样子,屏的坏了就是有规律的,显卡问题才会这样

网友:
这机器屏线坏的比较多  acer超极本

网友:
重做下显卡芯片看看.或者显存.....

网友:
我觉得测下LVDS的对地址好些

网友:
直接加焊一下显卡吧,一般就可以的了。

网友:
换了屏试试再管其他了。。。。。。。。

网友A:
先把屏拆出来再说,一般接口针脚位一样都可以点亮的,不行再换一个屏试试,确定是屏还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可能性大   屏一般不是这个现象

网友:
                             没屏换就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我建议还是换张差不多的屏试试再动显卡 不要一来就焊显卡

网友:
显卡 先吹吹 看的了

网友:
这机器屏线坏的多,,建议换屏线试试看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 直接上手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屏拆出来再说,一般接口针脚位一样都可以点亮的,不行再换一个屏试试,确定是屏还是显卡。

不错就应该这样子,不要一来就上显卡什么的,有时候屏线重插一下都有可能好。

网友:
显卡的问题,换显卡应该就可以好,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修了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还是换个显卡,换了显卡就可以好

网友:
先换屏。。实在没有。找个接口一样的试试。。不行在吹吹显卡。看看。。在不行。就焊下显卡。不要一上来就搞显卡。会很伤的。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比较多,遇过几次了,有时候重启几次又正常一下(不过也可以换个屏试试)

网友:
你那个是大型号,准确型号是蜂鸟S3

很明显你这个机器是屏线坏了
通病了  修了不下10台。
还有这个机器是没有独立显卡的
那些说显卡坏的也是醉了,内存也是板载的,也不用想换根内存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