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开机无显示黑屏

楼主(2017-08-25):
联想G475开机无显示黑屏。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板载cpu   待机电流0.019   开机电流冲到0.65左右下降0.54无显示。黑屏。求助????

网友:
风扇正常转动。。。。。。。。。。。。。。。

网友:
换apu吧,看电流因该是apu坏了,不过换板也会很便宜,还能落一个料板

网友:
电流冲到0.75下降0.5左右无显‘’‘’

网友:
查查RTC电路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或者是内存问题......................

网友:
这机器貌似有通病

网友A:
这个是桥上面的电容漏电或者是桥芯片的PCB板电容蚀腐断线,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桥上面的电容漏电或者是桥芯片的PCB板电容蚀腐断线,通病来的。

桥上面电容漏电,论坛上有这机子通病的帖子,G475.G485都差不多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通病   桥上面电容你看一下

网友:
一般像这种问题 应该还是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南桥时钟供电正常不???????????????????

网友:
板载APU,加焊试下,,,,,,,,,,,,,,,,,,

网友:
着手BIOS 先刷个实施一下

网友:
RTC电路。。确定CMOS电池有电没有。没有电的话。应该是桥上的电容。。

网友:
测一下电子有没有3V  如果没有就换一个 这样应该能解决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吧   还有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是什么CPU?是AMD的?还是inter,你看下是不是 有进水的地方?

网友:
或者换跟条子试试,换个低电压的条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