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乐视S40Air 开机无图像 有声音 求助

楼主(2017-08-25):
一台乐视S40Air电视  灰屏,背光亮  开机有声音可以调节音量,没有图像。 用3692恢复出厂 第一次出现乐视LOGO了,几秒不到屏幕闪烁 然后又灰屏了  然后就一直灰屏。
拆机测量 发现屏幕逻辑板的AVDD  HAVDD 和HVIN 12V  开机实测都是0V。   屏排线接口的12V都是正常的,这三个信号都是RT8917直通的。目前有打算换这个IC打算,但是手头没有备料  所以请教下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指点   几百大洋收的  报的希望不大  如果错误希望大家指导   减少损失。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图中打错字 IC是RT6917

不好意思图中打错字 IC是RT6917

网友A:
秒了,呵呵,一个小电容短路了,上次修过一台,一量就出来了阻值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秒了,呵呵,一个小电容短路了,上次修过一台,一量就出来了阻值不对

朋友 能指点下是哪个电容吗?我在这个逻辑板上面没有量到明显的短路

网友A:
先是哪一路电压没有。再一个一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是哪一路电压没有。再一个一个拆

我的这个三个电压没有的 二极管档测试值都在230以上。  没有对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 能指点下是哪个电容吗?我在这个逻辑板上面没有量到明显的短路

上次我也遇到一台,就是逻辑板副板的边条上一个小小电容坏了,换了就好,很好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也遇到一台,就是逻辑板副板的边条上一个小小电容坏了,换了就好,很好测量

你指的是屏幕底部那个连接主板排线的小板还是屏幕侧面的。我这个买了一个边板对比测量都没发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屏幕底部那个连接主板排线的小板还是屏幕侧面的。我这个买了一个边板对比测量都没发现问题

就是屏幕和那个边条cof连接的那个边条TAB焊接的,我的那个是在边条上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屏幕和那个边条cof连接的那个边条TAB焊接的,我的那个是在边条上的问题

就是说我这个还没有拆到那一步 还要拆铁壳在侧面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我这个还没有拆到那一步 还要拆铁壳在侧面对吧

就是屏幕的边条,不是分R和L,L是左,R是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屏幕的边条,不是分R和L,L是左,R是右。

这个是我买的边板  和电视的一样 ,用来搬板的  但是搬到几个电阻时候电视的板子电压依旧没有出来  买的板子电压也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买的边板  和电视的一样 ,用来搬板的  但是搬到几个电阻时候电视的板子电压依旧没有出来  买 ...

你说的是哪里的电压没有出来?你这个是分体的吗跟逻辑板是分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哪里的电压没有出来?你这个是分体的吗跟逻辑板是分体的?

HAVDD  AVDD  HVIN 都是0,我这个就是图片中的窄条   大接口连接主板  然后又2个压上去的排线进屏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AVDD  AVDD  HVIN 都是0,我这个就是图片中的窄条   大接口连接主板  然后又2个压上去的排线进屏幕了

你这个是屏和逻辑板一体的吗?   我看那个大接口像是接屏线的。

网友D:
断开去屏的软排线然后再去测一下电压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开去屏的软排线然后再去测一下电压看正常吗

这个断了 没有压屏设备 用烙铁可以焊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屏和逻辑板一体的吗?   我看那个大接口像是接屏线的。

是的能直接插拔的只有一个到主板的排线,不知道这个软的像高温胶带的排线用烙铁好不好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能直接插拔的只有一个到主板的排线,不知道这个软的像高温胶带的排线用烙铁好不好搞

你说的连着屏幕(玻璃面)的黄色排线吗,那个只能用压屏机绑定才行。你弄下来没压屏机弄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连着屏幕(玻璃面)的黄色排线吗,那个只能用压屏机绑定才行。你弄下来没压屏机弄不上

玻璃面我肯定不会去拆的  我说的是连接驱动板这边,有想换驱动板(逻辑板)的打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面我肯定不会去拆的  我说的是连接驱动板这边,有想换驱动板(逻辑板)的打算

你那个逻辑板是分体的?驱动板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