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558版号14216-1 报八声求助

楼主(2017-08-25):
这个机器拿来时进水的换了ec 处理好以后报八声求大神。。。。。。。。。。。。。。。。。。。。。

网友:
没有检测到屏,这个故障的原因是屏没有插好或者屏线坏了,仔细检查下

网友:
8声屏没检测到

网友:
显卡  屏线  屏 都会报8声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待楼主修好后确认下是否是屏故障

网友A:
8声 屏线 屏 接口 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8声 屏线 屏 接口 显卡

同意    进水的机子多观察屏接口处有没有腐蚀断线之类的

网友:
Dell经典的八声报警,居然不知道!

网友:
                   把屏线安装一下。

网友:
显卡  屏线 屏   屏接口  都是8声报警

网友:
很明显检测不到屏呐。。检测屏相关电路。接口

网友:
很赞同楼上的回复  你自己要试试看

网友:
先把屏拆了 重新装一下   一般都能好   在不就屏线   还有屏供电3.3不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宝八神警有显卡有屏线的问题你看下是屏线还是显卡

网友:
8声检查一下屏,屏线,屏接口,显卡

网友:
应该是EDID 没有检查到屏  你好好看看屏线

网友:
8声没检测到屏  显卡  屏线  屏   接口看看

网友:
应该是屏线合屏幕的问题 8声一般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2020-05-02):
8声没有检测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