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LED灯管后不受控制

楼主(2017-08-25):
一个杂牌显示器,LED灯管挂了,后天我换了一个通用的灯管去,换了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不管是待机还是按下开关键,灯管都是一直亮着,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再改个通用恒流板子上去 把 具体问题不好说 杂牌一般都用通用led

网友A:
楼主换了一套的话,不受控,就是开启没有接对。

网友:
上次也碰到跟楼主一样的现象没办法解决,订原装LED条不划算,杂牌机子又开不了高价,最后说服客户便宜点给他不取用直接拔电源打发走人

网友:
一看就知道LZ为了省钱不换横流板导致的,通用的这种LED灯条必须配它一起的横流板,用其他横流板能点亮但关机后还是亮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了一套的话,不受控,就是开启没有接对。

这种肯定不是换了一套,单换LED灯条不换横流板导致的

网友:
直接修原来 的灯条。。。。。。。。。。。

网友:
你不是换的一套吧,把升压板也改上去

网友:
我也遇到过,当时只换了led灯条,没换配套的升压板。其实我们买的通用灯条,12V就正常点亮了,所以根本不受控,因为你关掉显示器后,12V还是存在的。而配套的升压板,正常点亮后,再测灯条接口处的电压为10V,如此说来,应该说成是降压板。

网友:
LED类型不一样,这个东西呢,分升压型和降压型

网友:
这个明显是信号接错了啊!!

网友:
应该是换了灯条没换横流板导致的

网友:
没有碰到过,只是进来看看评论。。

网友:
应该是换了灯条没换横流板导致的  把升压板也改上去。

网友:
换LED灯条一般最好是整套的换  楼主还是别图省事了

网友:
楼主,你这情况建议连横流板也一并更换,要把开启ON和ADJ这俩跟接对了.

网友:
开关 信号没有连接正确!!!!

网友:
杂牌一般都用通用led,,

网友:
这个你要一起换LED升压板,发灯管时一起有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