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555L进水大短刮骨维修

楼主(2017-08-25):
快下班来了台华硕K555L,进水后大短路,拆开主板发现内存供电板层已经烧黑,给客户看了留机维修。
打对地值为0002,对地短路,把上下管拆除还是短路,板层短路。
刮骨疗伤后,对地值正常。补上上下管,测量G极对地值也正常了。
因为板层坏了,只能用8脚MOS管代替。上电发现只有内存供电没有,因为刮板层的时候有些链接点也被刮了,所以怀疑是芯片没有得到供电导致芯片不工作。
在论坛找了PDF查看芯片的9脚是供电,测量发现电阻2端都没有供电,打了一下电阻对地值芯片端正常,供电这边的对地值只有44,想了想应该是板层问题(因为公共点正常)然后就把电阻的一端翘起来直连19V通电。。。。

进水图一开始忘记拍了。。。

写的一般文采不是很好,不然也不会修电脑了。。。

网友:
上管工作温度正常,没有出现发烫!

网友:
还没遇到过烧糊的。。

网友:
刮骨疗伤这个词也用在修电脑上了。

网友:
你会遇到的,还好没烧到内存芯片。

网友:
这种板层短路情况,要有耐心,还要做好无功而返的准备

网友:
最讨厌这种板层烧穿的,有时还刮不开。

网友:
可能是刮断了一条线了,加分,楼主辛苦了。

网友:
                     都烧成这个样了!

网友:
刮骨疗伤这个词用得好多啊

网友A:
技术不错,好好干,前途无量,,,,,,,,,,,,,,

网友:
看来手术刀也是一门技术活    .................

网友:
烧的不是很严重啊,,严重了内存也不保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信的么

网友:
楼主厉害啊挖了个这么大的洞,好了厉害学习了

网友:
厉害,一般板层短路我就放弃了,基本搞不定

网友:
刮骨疗伤这个词也用在修电脑上了

网友:
这种烧洞的板子,一般不会发生在信号线很密的地方,否则断线太多就修不好。

网友:
感觉会返修啊  楼主

网友:
只要换掉的MOS管温度正常不异常发热的话,这个机器修好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烧糊的.......................

网友:
老大,不但电脑修得好,还中文很牛逼

网友:
很不错了  还好能把短路的切断  不想B460的板子短路了  挖个大洞都还是短路就没得搞了

网友B:
楼主厉害了,华硕的资料又少,烧了板层的就更不好弄 了

网友:
要有耐心,还要做好无功而返的准备

网友C:
居然内存没有烧?。。。。。。。。。。。。。

网友:
上官工作温度正常,没有出现发烫!

网友:
文采可以啊,楼主能分享就值得鼓励,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内存没有烧?。。。。。。。。。。。。。

很万幸,不然维修成本又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了,华硕的资料又少,烧了板层的就更不好弄 了

主要是没烧到重要部分,不然修起来也很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好好干,前途无量,,,,,,,,,,,,,,

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好好干,前途无量,,,,,,,,,,,,,,

现在做维修其实挺难做的。。。。

网友:
这还算烧的轻微的,我遇到过烧的要挖穿才可以。。。。。。。。

网友:
楼主 的技术好厉害啊  让人羡慕啊

网友:
人多是看了不加分,只说话赚分,我是加分回复支持你,幸苦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碰到这种问题。。一般会放弃了。。

网友:
修好估计也不稳定!!!!!!!!!!1

网友:
烧的不是很严重啊,,严重了内存也不保了

网友:
内存没有坏已经万幸了,这种板都被你修好了,佩服,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