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只能识别2g内存,晕了

楼主(2017-08-25):
最近修了两个笔记本,挺奇怪,还是我的见识少造成的啊。

第一个电脑是不过保护隔离,查到是保护隔离那个检测电压的两个电阻,分出来的电压不对头。我想是不是电阻的问题?于是在主板上量这两个电阻,但都是正常的。难道芯片拉低了?本来是2.7现在是2.0,考虑换芯片麻烦,想想还是把电阻拆掉吧。两个电阻拆掉再量,也全都正常的。我晕,看来是芯片坏了吗?既然电阻是好的,赶快上上去,别丢了。于是把电阻一个一个上去,然后,我都没量,主板自动上电了,怎么回事????赶快一量,2.7原来正常了,测试半天也没有问题。哎,我想只有一种可能,电阻虚焊了吧,不过看上去很饱满啊。我也是晕了。

第二电脑没有搞定,感觉很难,又感觉不难,不知道怎么修了,请教高手们。
我这个电脑是ENVY 15,电脑很牛逼啊,但是内存条只能识别2g的,无论是插4G的内存,还是插2个2g的内存,电脑都不亮机。只能插一根2g的,插哪个槽都可以,电脑都能亮机。这问题真操蛋,这么好的电脑,高性能CPU,高性能显卡,只能装2g内存,发挥不出来电脑性能啊,但是不知道怎么修啊。不知道有没有大师,修过这样的问题,求解求解!

网友:
ENVY 15  这个不旧  单4机应该可以上   频率是不是没对上

网友A:
你上个单4g的内存条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内存条的频率对不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上个单4g的内存条试试看

是单根的不行啊,现在换CPU好了,CPU被人换了,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单根的不行啊,现在换CPU好了,CPU被人换了,靠

修笔记本就这样,接修后还得看看内存,硬盘,CPU是否和原机匹配。得当客户面询问,不然客户还以为你给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