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只能识别2G内存,多装不亮,晕了

楼主(2017-08-25):
最近修了两个笔记本,挺奇怪,还是我的见识少造成的啊。

第一个电脑是不过保护隔离,查到是保护隔离那个检测电压的两个电阻,分出来的电压不对头。我想是不是电阻的问题?于是在主板上量这两个电阻,但都是正常的。难道芯片拉低了?本来是2.7现在是2.0,考虑换芯片麻烦,想想还是把电阻拆掉吧。两个电阻拆掉再量,也全都正常的。我晕,看来是芯片坏了吗?既然电阻是好的,赶快上上去,别丢了。于是把电阻一个一个上去,然后,我都没量,主板自动上电了,怎么回事????赶快一量,2.7原来正常了,测试半天也没有问题。哎,我想只有一种可能,电阻虚焊了吧,不过看上去很饱满啊。我也是晕了。

第二电脑没有搞定,感觉很难,又感觉不难,不知道怎么修了,请教高手们。
我这个电脑是ENVY 15,电脑很牛逼啊,但是内存条只能识别2g的,无论是插4G的内存,还是插2个2g的内存,电脑都不亮机。只能插一根2g的,插哪个槽都可以,电脑都能亮机。这问题真操蛋,这么好的电脑,高性能CPU,高性能显卡,只能装2g内存,发挥不出来电脑性能啊,但是不知道怎么修啊。不知道有没有大师,修过这样的问题,求解求解!

网友A:
是不是内存规格不对了,1.5V和1.35V的内存是不能混用的

网友B:
要不刷个BIOS试试,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C:
一楼说的可能性大些,要区分低电压和标准电压

网友D:
上次修了台联想B460E不开机的机子修好显示后也碰到跟楼主一样的现象,不管是单条4G还是两条2G都跳不过内存,最后只好让客户用2G,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存规格不对了,1.5V和1.35V的内存是不能混用的

上的都是低压版的,或者直接单条4g的都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楼说的可能性大些,要区分低电压和标准电压

单根都不行的,单根还分低电压和标准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修了台联想B460E不开机的机子修好显示后也碰到跟楼主一样的现象,不管是单条4G还是两条2G都跳不过内存 ...

在学校老师没有教过这个问题,平时遇到的少,于是就不知道怎么搞了,难道是CPU内部管理模块问题吗?

网友F:
没有好办法 只有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刷个BIOS试试,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这个还没有试,有点怕搞不亮了,有点感觉或许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好办法 只有先刷个BIOS试一下

那明天找找BIOS刷刷试试吧。。。。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再刷bios,,这问题确实不好搞!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 屏蔽一台ASUS的机器板载内存就成这样了 后来也没办法解释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索尼笔记本板载内存。上了N条都不行。不是不认就是不亮。后来放弃卖给二手了。

网友:
要不刷个BIOS试试,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G:
可以屏蔽板宅内存,在加跟4g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的都是低压版的,或者直接单条4g的都不亮

原来可以上4g吗?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楼主,刷好了的话说声啊,没好也说下,以免以后我们走弯路,谢谢楼主了

网友:
多半是bios吧 既然不是内存不匹配我任务bios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屏蔽板宅内存,在加跟4g就可以啊

没有板载内存,不知道咋回事,会不会CPU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