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Intel原装双路X58服务器S5520HC维修

楼主(2017-08-25):
好吧,就是下午求图那片板,如图, 再次求图。。。。。以后肯定还会修到,经常修这个鸟板,就是PCB板线走夹层了,跑线特么麻烦,有图就完美了,大大有图就来一份吧,不想发上来可以私聊我扣扣1402406576,我有部分1151图和全系V星,浪潮服务器图,可以交换!好了,进入正题!此版经测试同事测试不开机,然后就拿过来我修下发货,测了下各大主供电,时钟,复位都OK,Intel服务器开机一般看PCB边缘指示灯,触发一看,灯没亮,好家伙,这下麻烦了。。。。于是到反面到处看看有没有撞件什么的,因为拆机板可能会有磕碰很正常,翻过来一看,运气不错,CPU供电有个2R2电阻断路,加锡补上灯亮了,可却跑不过去了,一直不动,估计是挡机了,内存也插了,不动,然后就重点看内存了,因为已经开机,不考虑PG信号了,查内存工作条件,其中有一根数据总线3V没起来,另外时钟总线起来了,好吧,跑线(这里我是想放弃的,因为服务器PCB都差不多走夹层,估计修个把小时也没戏的,不过想了下试试吧)试试吧。。。。。骚年,开干,撸起袖子就是干!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到时钟上边,针挑起还是没起来,我擦。。。一开始因为有修到过V星MS-96C8和超微X8DTL系列也是没这个系统管理总线信号起来的故障,想了下会不会Intel双路X58会不会也是这种操作呢?(最近好像挺流行这句话,还有这种操作。。。。。)于是内存槽旁边找啊找,PCB翻过来找啊找,终于在反面找到一个如图 :的小六脚IC,经查超微图纸 ,不是三极管也不是MOS管,之前修到好多此IC坏所以买了备用,直接拆下换上,满心欢喜开机测试。。。。Duang。。。。。。还是没起来。。。特么的,我迷茫了。。。什么鬼?难道是上拉电阻?打了阻值正常啊,断开两边打值也正常啊,(这里没想过这个板也是才用两个这IC控制)于是,继续跑线,大概有个20分钟吧,玛德夹层。。。。。最后跑到内存背面又是另外一个相同小六角上,好吧,此处省略一万个草泥马。。。。更换之前拆下的,开机修复! 结语:发现双路X58系列只要是做服务器的好厂商像除了华硕目前修到的超微,技嘉,V星,Intel都采用同种设计,所以也给维修同行一个建议了:以后遇到非华硕服务器,只要不出系统管理总线信号的直接PCB到处找这个小六脚并更换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哈)!最后再求此图,Intel原装服务器,型号S5520HC,可以发上来,也可以加我扣扣1402406576私发我,也可以加我扣扣交换,也许我有你需要的资料,也可以交个朋友嘛,朋友嘛。。。。走过路过进来看看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求图,S5520HC,求图,S5520HC,求图,S5520HC。

网友A:
楼主我没修过服务器的主板市场碰到也少 请问 你是哪里呢 怎么那么多服务器板修

网友B:
我有精英全系列点位+映泰点位图纸+华擎全系列点位图纸+华硕技嘉V星全系列点位,就是不知道有木有人和我交换图纸的?

网友C:
服务器的主板修的不多,楼主一看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没修过服务器的主板市场碰到也少 请问 你是哪里呢 怎么那么多服务器板修

打工。。。。别想多了,我就一打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精英全系列点位+映泰点位图纸+华擎全系列点位图纸+华硕技嘉V星全系列点位,就是不知道有木有人和我 ...

可以加我扣扣1402406576聊聊,看有没有我需要的或者你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的主板修的不多,楼主一看是老司机。

老司机谈不上,只不过也是被逼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