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进水不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8-25):
从主板外观明显可见到,基带电源、充电管理芯片、音频功放IC、振动控制管这几个芯片及周边发霉变绿。用洗板水清洗后,接上可调电源立刻爆表,先从电池正极和主供电线路下手,从点位图找出与电池正极相连的元件,在放大镜下看到振动控制管右边的电容明显烧黑,拆掉这些电容后接电不爆表了,变为定大电流了。在与PP_VCC_MAIN相连的基带电源、Q1403、充电管理芯片及周围熏上松香,得出C3221_RF电容短路,拆掉后接电为小漏电10毫安,把音频功放IC重植后接电正常了。装上屏幕触发后有跳变电流,但是屏幕不显示,判断是显示线路有问题,测量显示连接座的二极体值,2脚阻值无穷大,经排查发现与之相连的FL2024电感松动了,这路供电是由U1502显示触摸供电芯片输出经过它给到屏幕的背光供电,重焊电感后可以正常显示了,至此维修OK。

网友A:
这是进水机吗 楼主厉害啊,,,,,,,,,,,

网友B:
你怎么知道音频功放IC的问题,因为那个进水了吗?所以拆开试试吗?

网友:
学习了   这个问题其实好修的 谢谢了

网友:
就喜欢这种简单明了地维修,学习了

网友C:
修电脑进水的小电容小电阻的就不好弄,修手机更小的零件,不知道你们怎么焊的

网友:
厉害了,围绕进水的地方找故障。。。。。。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进水机吗 楼主厉害啊,,,,,,,,,,,

嗯,是进水机,围绕进水的地方去排查维修。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电脑进水的小电容小电阻的就不好弄,修手机更小的零件,不知道你们怎么焊的

去迅维培训学校实地学习就会焊手机主板上最小的元件了: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音频功放IC的问题,因为那个进水了吗?所以拆开试试吗?

是的,先排查进水的地方,因为已经严重发霉,可疑度较大。

网友:
谢谢分享,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这思路明确 解决大电流然后小电流 开机后测试各项是否正常,然后对症找故障点 思路明确有条理

网友:
个人感觉显示问题是蛮好搞的  直接从座子查起线路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迅维培训学校实地学习就会焊手机主板上最小的元件了:daxiao:

其实我也会焊,花点时间就行啦。

网友:
这个       修好了吗     我 看上去就不懂得样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音频功放IC的问题,因为那个进水了吗?所以拆开试试吗?

用超声波清洗之前先看看哪个地方腐蚀严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真厉害,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对自己判断很有信心手工也不错  修这种自然手到擒来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下,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