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i 报FAN ERROR 后关机

楼主(2017-08-25):
ThinkPad X201i 报FAN ERROR 后关机,此机不知被哪个上家,件都取掉了好些,CPU风扇的电源也直接是从5V的某个点飞过来的,说以前是可以用,今天又这样了,试过了,在没关机前按ESC可以跳过不会关机,请问在BIOS里可以设置不检测吗?如何设置?
cpu

网友:
不行的,没见过有BIOS支持不检测风扇
要不就改回看看,这机子不热

网友:
这个不可以的 一定要修检测电路。。。。。。。。。。

网友:
ThinkPad的机器 风扇直接飞线不行,会报错 的,建议更换 原装风扇

网友:
这种机器动不动就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