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郁闷i的DELL N4010维修 专烧cpu故障

楼主(2017-08-26):
同行二修机 发了个光板来 看主板只显卡被修过 这机器显卡通病,(⊙o⊙)      首先把主板所以a电感打值 发现 1.5v 1。05v 短路 拆掉CPU 就正常 一个100多 一个10几欧 突然奇怪了 同行不会对我这么好啊 给死鱼我捡,不管 换个CPU上去 打了下阻值 都正常 开机,1,A 2A 3A 完了 我就知道CPU挂了,拆开 果然烧了我的CPU。哎我怎么忘记不放cpu 去量呢 不装u 果然发现问题 内存电压1,5 慢慢变到3.v多了。 不烧U才怪 看来光会修的通病是不够的 芯片 上下管全部换了  通电电流正常显示OK 。可惜我的大意让我损失了一个CPU  论坛的兄弟加分鼓励一下嘛 我的账号好穷啊

网友A:
如果不当时不上u,内存电压也会变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当时不上u,内存电压也会变大吗?

会 这应该是上管有问题  我芯片一起换了 保险点 加分吧 兄弟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呢

网友:
这种i5的cpu也不便宜啊,真是骚不起啊。

网友:
加分了, 这种CPU还好伤得起。。。。

网友:
论假负载的重要性:jingxia:。只能说,现在维修,烧东西还是没办法避免的

网友:
测试CPU搞个低端一点的吧,高端一点的烧坏多心疼,加点分安慰你一下吧

网友:
分那么多还穷,我才穷

网友:
cpu先搞个坏的试试   也可以搞个双核的 不然就亏大了

网友:
这机器的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一般都是显卡坏,,

网友:
应该是芯片出问题了,不然电压不会高的

网友:
貌似换个主板比你修代价小吧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还是整个 双核的试试吧   烧了不心疼

网友:
这个CPU也烧啊,没资本不行啊

网友:
这CPU也该也便宜了,早先贵的时候是真心吃不消,最低端都近百块

网友:
还好是一代cpu,不然亏惨了,看来以后修机要细心点

网友:
好赖是  1代   不值钱  要是 烧 个 3   4代U  那不亏死

网友:
楼主换了这么多CPU应该赚了不少吧

网友:
还好这种U现在很便宜 修这种板也收不到多少钱了,,只能说给自己总结经验了, ,,

网友:
短路故障一般最好先不要上CPU,楼主要是提前打下内存阻值,就不会烧掉自己的CPU

网友:
楼主可以呀 这个问题很少的  学习了

网友:
p6000 b820 什么的准备几个,便宜,不怕被烧

网友:
1代的cpu不贵  刚好够给的商家价吧

网友:
这个U不值钱

网友:
烧i5就麻烦了,二修机真不想弄

网友:
这很容易中招啊,阻值没异常都会通电测试啊,这U也几十块一个了,烧的起

网友:
向老司机致敬,
还好是一代cpu   6 6 6 6 6 6

网友:
楼主,你这个维修这样搞肯定是亏得哦

网友:
笔记本内存电压高会烧CPU,那台式电脑烧CPU又是什么引起的呢?很多时候碰到烧CPU的我都放弃了,所以一直没有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引起烧CPU的,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
修亏了啊,一个U好几百 就这么白扔了。

网友:
烧的I3还是I5???修机钱都得不回来,哈哈哈

网友:
想这种机器换这么多cop搞的成本太大了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以后上U前还是要先测下电压是否正常呀,不然烧个三四代的U可就划不来了

网友:
                                   现在用福禄克的人越来越多啦

网友:
这个机器 这种问题还真么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你这不是亏了,同行拿来之前一定要问清楚什么故障

网友:
  稳妥妥的烧   稳妥妥的亏本    垃圾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