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 X10DAi 双路工作站主板bios

楼主(2017-08-26):
超微双路X10DAi主板bios
支持2011V3的CPU DDR4内存
志强E5 V3/V4系列CPU

网友(2019-03-28):
我想问下,这个BIO芯片是3.3V供电的吗  还是1.8V供电的?还有这款板的开关针电压是不是3.3V的?

网友A(2020-09-14):
备份的应该不行哦,原机风扇一直转不显,刷了一个风扇反复转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备份的应该不行哦,原机风扇一直转不显,刷了一个风扇反复转停。

备份的 ME肯定是配置过的 不亮是正常的
另一个是官网的  肯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备份的 ME肯定是配置过的 不亮是正常的
另一个是官网的  肯定好的

两个都刷了,还是不行,应该是其他问题,谢谢

网友(2021-04-30):
引用 网友B:
备份的 ME肯定是配置过的 不亮是正常的
另一个是官网的  肯定好的

怎么样,修好没有,我遇到一个风扇转,但是不加速的那种转,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