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六不开机 花苹果定屏

楼主(2017-08-26):
电流80上升到100MA归零,不开机,但有时亮机,却花苹果定住或者黑掉,求兄弟们指教一下思路,是上盖的问题吗?

网友:
干CPU吧,多数是CPU问题。。。。。。

网友:
是不是应该先测量下 开机必须的几路电压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摔的。。。。。。。。。。。。。

网友:
手机了解一点点,应该是cpu

网友:
刷机看一下报错呢??? 拆硬盘刷机,,看报错什么。

网友:
摔掉底了吧, 好多CPU掉底

网友:
如果是CPU问题,可以买个 某宝 买个 夹子,夹着用。哈哈哈~~~想想就好笑

网友:
这种花  写个底层看看 不行再考虑CPU

网友:
估计是cpu问题,摔虚了,上盖也可能

网友:
显示都不正常了  CPU可能性很大

网友:
CPU或者接口问题吧
。。。。。。。。。。。

网友:
屏幕换过了吗

网友:
先刷机试试有没有报错,看样子像是CPU

网友:
花屏CPU可能 大点吧  先重做一次试试吧

网友:
先换上层,不行就是CPU咯。。。。。。。。。。。。。。。

网友:
CPU问题,重植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