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80M板号RS780Q-LM入坑笔记

楼主(2017-08-26):
RS780Q-LM入坑笔记
同行一块联想M3A780M V1.0底板板号为RS780Q-LM
描述为全板供电正常有时钟无复位(吐槽下供电啊什么的你都自己搞了)
直接上手术台上电试故障,果然!
同行站在后面等着,为了显示我强大的修板能力!装B(入坑)开始!
心里默默的想了下,根据AMD的复位原理,开始!
上AM3的假负载,全板供电正常,假负载上电源好信号1.5V暂认为正常!
搜了下本地没图纸,上论坛逛了一圈花了点积分换了张图纸
(你认证了?我没认证不能搜索。。。我得意的笑*_*)
LDT_PG从桥出来名为H_PWROK由内存供电上拉为1.5V,电压正常!
LDT_PG既然已经正常,桥应该收到了PWR_GOOD信号
测量IO的118脚,电压3.3V正常!
南桥收到了PWR_GOOD信号,怎么不发出复位呢!难道桥有供电不正常?
又仔细检查了下桥周围的供电保险电感,都是正常的!
难道是RTC电路有问题?
又一通查找!正常!
吐槽下,这板密密麻麻的丝印,好难找!但是比没有丝印的好找多了!
转展到了时钟芯片(这板南桥旁还有25M晶振,应该是给SATA模块的)
测时钟芯片各组时钟电压正常,打值正常!
半个小时过去了,好蓝廋,香菇!
南桥的供电正常,时钟正常,PG正常!
只能干BGA了,上次整理料板,植了几个218-0066017备用(好像TB这芯片9块钱)!
不用植球应该很快,跟同行报了个价,开搞!
然并卵,模样依旧!
同行说,你先搞,明早你看搞得定吗、客户比较急,价钱好商量!我先回店面了!!!
说道了钱,立马打了鸡血一样!十瓶红牛也没这效果$_$
你走了,还不准我翻笔记呀
这是我从迅维回来后,为了巩固自己所学,看老徐的录像自己做的文档笔记!
回到来,自己的门面接的都是客户的一手板,修修供电什么的简单问题,
遇到难题,直接跟客户商量换板,换下来的骨头,有时候忙又没有仔细啃啃,
不忙的时候就是拿着个手机在那里玩,得自我好好反省下了!
各位实地回来的同学,你们是否也一样?
果然,漏了第五步!A_RST#
桥发出A_RST-,通过两个33欧电阻更名为PCIE_RST_GFX-PCIE_RST-
PCIE_RST_GFX-通过U10与门产生PCIE_SLOT_RST-到PCIE插槽
1、2.5V  2、0V  4、0V   5、3.3V
1脚电压2.5V不正常,正常是3.3V或者0V,拆掉U10,电压一样!
返回桥这边,PCIE_RST-电压1.2V不正常,拆掉R363,一边0V,桥这边还是2.5V,
拆掉R359,桥这年电压恢复3.3V,PCIE_RST-拉低了A_RST-电压!打值R359桥另一边,51,偏低!
PCIE_RST-去了三个地方,复位IO,网卡,北桥
由于丝印太难找了,直接风枪撬IO的37脚,打值不变。
只能拆网卡了,拆掉打值579,阻值估计正常了,上件上电,复位出来了!
这网卡芯片没找到,只能叫他自己办了!
上U上内存,诊断卡一路小跑亮机!完毕!
由于这板修得匆忙,就没有拍照了!都是修完自我反省的时候根据图纸编辑的!
二修板,根据同行描述直接开搞了,没有全板打值!如果打值了,PCIE的B10脚3VSB是否异常呢?
经验很重要,大神们碰到这种情况,是不是网卡声卡串口芯片这些都拆了先呢?
直接秒杀!
自我懒惰了,不肯专研,不去复习!
客官们,容我自我救赎下!有分的打赏一点呗!

网友A:
所以经验太重要了,迅维毕业了,感觉自己理论够用了,可就是修不出来机器,没图纸就下不去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经验太重要了,迅维毕业了,感觉自己理论够用了,可就是修不出来机器,没图纸就下不去手

时间问题,修多了就不会了。。。。。。。。。。。。。。。。

网友:
我就问问修好了之后是多少钱。。。。。。。。。。没个一两个小时不行吧

网友:
~~~我觉得现在的行情,技术很难得到升华----特别是给同修,要不上价---谁还有心思去深究故障,不行就换版吧....

网友:
平常不复习,遇到问题是就很棘手

网友(2017-11-17):
努力学习最重要   信号查起来都头大  我都是先排查了 最后在说信号

网友B(2023-01-14):
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