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7-08-26):
我今天接到联想G5000的电脑一台 ,客户说用着用着就白屏了  ,重启了一下 就开不了机。我打开机箱发现是IBTI V1.0 15-EZ5-011000 一体板。就给客户报了价,客户同意维修, 留机走人了,拆开主板测量各个供电都正常,就是不开机,这款主板是小板 没有检测接口没法判断,我果断拔掉内存条,上电 嘀嘀报警,说明CPU已发出指令,没有检测到内存,我暗自欣喜,换了根新内存上机,故障依旧。根据我的维修经验应该是BIOS程序坏了,准备刷BIOS,接上编程器先读取,晕了怎么也读不了,我仔细一看是MX25U6435F的芯片,是8M的,我的编程器是TL886的是支持的啊。于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该芯片的详细资料,得知该芯片是1.8V供电的我傻眼了,编程器是3.3V的,这可怎么刷资料啊,费了好长时间我在网上找到了刷该芯片的方法,要改电路,现在我在这里发给大家,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A:
是改装了一个座子对吧  不知道有没有TB上有现成的卖的  还有就是板子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改装了一个座子对吧  不知道有没有TB上有现成的卖的  还有就是板子好了吗

淘宝有 1.8的 刷写座子 我都搞了 一个

网友:
可以刷的,一样按照普通的BIOS刷,除了一些芯片会校验报错之外,基本都行。不用买什么座子

网友:
可以直接刷的
有些校验错误的话,把刷之前校验关了 就好了

网友:
换别的牌子25Q64的BIOS芯片来刷不行吗,非得要他原哪个吗???????????????????

网友B:
那个电阻需要多大,二极管是in4148吗

网友:
1.8V供电的BIOS 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个芯片是1.8V供电的,换了芯片是不行的,主板也是1.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需要多大,二极管是in4148吗

你好   电阻是1K的,二极管是4148

网友:
又遇到 刷了一次 第二次  怎么都刷不上的    也识别不到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完全可以淘宝买一个,3.3转1.8V的座子。挺方便。

网友:
这个  很罕见吧

网友:
除了一些芯片会校验报错之外,基本都行。不用买什么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