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PAD MINI2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08-26):
ipad mini2不开机,拆机检测无线模块短路,不知这个好更换不,有哪位师傅修过吗。
不开机

网友:
IPAD没有修过 不过你这种情况以前我听我一个朋友说过 是通病吧

网友:
WIFI短路,先拆WIFI。拆完看还短不,。不短能开机,就装个上去就OK了啊。

网友:
苹果的都非常考验焊接功夫 看你练习的咋样??

网友:
Wifi 芯片先折下来, 看看是否能开机进系统。。。 对各点打 值。测供电等,判断是芯片坏还是 外围 供电电路故障。。

网友:
这个无线 模块好像是和5代的一样 好换得 温度要稍微高点

网友:
先把WiFi芯片拆下来看看还短路吗

网友:
先拆吧,拆完测试正常在装,苹果考验你的焊工。

网友:
你可以小心点把WIFI表面刮开,看看里面万一是一电容坏了呢。就不用拆WIFI了拆了电容就好。可以多尝试。

网友:
好换,mini2的WIFI是软胶,很好拆的

网友:
可能是WIFI边上的电容短了吧。先撬电容不行在拆WIFI芯片。这个和拆硬盘差不多。温度要高点。IPAD PCB散热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