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88GD3 VGA不显示 速修

楼主(2017-08-26):
根据客户的描述,说能听见蜂鸣器滴的一声,也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 换过显示器,因此判断是主板问题!

拿到主板,看了一下AMD A88板子。   心里大概知道是什么问题,应该是VGA 旁边的一个芯片坏了。这个说一下,昂达一些VGA不显示,带有CM2009这个16脚芯片的,大部分是这个芯片换了,而我也备了这个芯片刚好剩下1个。就直接换了他!

换好芯片,再次开机VGA还是不显示! 这下不能乱来了,改查查了,老套路行不通了。测一下13 14脚行场信号阻值!

行场信号的阻值都为580。。。正常现象。。再次换会去老的芯片,结果还是一样!难道我的芯片坏的。
于是那起示波器测了一下VG行场信号的北桥输出给VGA的输入端!为13脚和15脚。

测到的波形也持续的波形。正常的波形。。

这下证明北桥输出到VGA的线路正常。考虑客户比较急,而我也就剩下一个芯片不能再次更换看。也怀疑芯片其他条件不满足。。
看了下芯片的脚位图。。。输入和输出都在一起。。。那么就把输入脚和输出脚直接连接在一起,不再靠芯片转换输出。

我就不在乎美观了,直接用锡连接,其实也可以用漆包线或者一颗小电阻来连接。。。
再次接上VGA,显示器顺利显示!!完美的交到客户手中!

网友:
楼主是把转换芯片的13和14脚、15和16脚连接在了一起

网友:
有图有真相的就是好东西 楼主技术精湛啊··

网友:
这个厉害了,一般VGA口用的都是74门,这个特殊点

网友:
这确实是个好经验,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A:
这么重要的案例,只能看一半真是可惜了,大概猜到哪里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要的案例,只能看一半真是可惜了,大概猜到哪里坏

为什么说只看到一半???

网友:
有图有真相的就是好东西 楼主技术精湛  写得也不错   给你i加分

网友:
这种确定原因了最好还是把芯片换上去吧   不然下次可能就是大问题

网友:
牛人,佩服,看来我还得学习。。。。。。。。。。。。。。。。。。。

网友:
这样的故障修过一次是BIOS资料坏,写BIOS就OK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主板不显示,无图纸,找不到三态门,以为是行场直连NB,今天第一次发现这个16脚芯片,谢谢分享。T460S PLUS 的诊断卡,有LPC和PCIE插槽,比鑫帝的好用些

网友:
T460S PLUS 的 这个哪有鑫帝的好用啊,我现在那个丢了 买了T460 一点也不好用

网友:
好多以前的主板都不跑码鑫帝的从来没有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