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精英代工)H81主板换桥亮机慢求BIOS【已解决】

楼主(2017-08-26):
     昨天遇到个宏碁电脑主板,精英代工,不触发,经测量桥3.3vsb,1.05v短路,去掉桥阻值正常,找料板换桥开机,需要10秒亮机,亮机后正常。,自己替换了ME(版本ME v9.0.12.1397),不亮了,精英官网型号H81H3-I/HDMI (V1.0),官网下载的是4MB的,我用编程器备份的是8MB的,官网地址http://www.ecs.com.cn/ECSWebSite ... &MenuID=172&LanID=0
求合成BIOS,谢谢大神,还有为什么我上传的bios下载需要2分,怎么能取消下载分?2018/8/27更新:现已修复,是我把ME版本搞错了,虽然这个帖子没有人回复,我还要感谢论坛。

原机8MB

官网4MB

网友(2019-03-01):
这板子卖的太少了。我遇到了一块也是桥3.3短路,同病相怜。

网友(2020-05-09):
你用官方原版的bios能启动吗?  我用官方的bios还是黑屏。下载一个备份的试试看。。。

网友A(2021-11-04):
4M的bios刷了之后进不去系统 死机

网友(2022-02-21):
我用afudos备份的bios也只有4M,但是刷官网的那个铁定不行,ROMID不一致,强刷之后变成图形界面还多了超频功能。。。但是提示CMOS设置错误,死活进不去系统。官网是不是放错bios了,为啥H81的bios能超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4M的bios刷了之后进不去系统 死机

我用afudos备份的bios也只有4M,但是刷官网的那个铁定不行,ROMID不一致,强刷之后变成图形界面还多了超频功能。。。但是提示CMOS设置错误,死活进不去系统。官网是不是放错bios了,为啥H81的bios能超频。

网友(2022-05-16):
引用 网友B:
我用afudos备份的bios也只有4M,但是刷官网的那个铁定不行,ROMID不一致,强刷之后变成图形界面还多了 ...

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