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大短

楼主(2017-08-26):
客户拿来你神州笔记本,插上恒流源上电,电流直接跑的了5A左右,赶紧断电,此本有短路,还是大短,拆本测公共点短路,测吧,所有的mos管都没有问题,找吧,发现一电容有问题,拆除,上电亮机,新手修本,大神勿喷,上图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直接秒杀.......................

网友:
大短多数都是送钱的,烧坏大件的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楼主给力,修的好!!修好就是好!!学习了!下次碰到,也可以试试了!

网友:
最近差不多一天遇到一个电容短路的,估计我们这里潮,但是台式机要不到钱

网友:
我建议傍边的电容 也跟着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