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rev:4.2不触发维修,附图纸

楼主(2017-08-26):
品名型号:联想ih61m rev:4.2
症状:不触发
修:(1)先上主板型号图:

(2)测pcie的b10脚3.3VAUX电压为0V,过去修过此板,记得待机是触发后才有的,所以暂时未在待机电压上纠缠。再测排针触发脚PWRSW+电压为2.63v,心里一喜,感觉快要完成任务了。追PWRSW+,来自于+3VSB_LAN,测r243的两端,都是2.63V。

3再追+3VSB_LAN,来到u31,6脚输出为2.63V,那就先拆电容,拆了c655后,6脚输出为3.3V,于是补个电容上去,通电,触发亮机。

4)再一想,感觉不靠谱,看c655外观很美丽,也不像个坏家伙,是不是我换的过程中,给这块加热了,才导致6脚输出+3Vsb_lan正常的呢。于是就用牙刷与酒精给c655降温,再通电,果然不触发了,再等个几分钟,还是不触发。
5)那就换u31,芯片上标3730s,到脚边捞了两块板出来找,其中一块atx电源插口处有个8脚,一看是apl5932,2368脚与3730s一样,就用它。换好通电亮机,用酒精降温,立即通电仍亮机,第二天还试了几次,还是亮机。终于放心了。
上个亮机图:
以上说那么多都是废话,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来求分的。在迅维网我就没富过,一直紧巴巴的省着用下载分。
再把图纸传上,论坛下载的版本不对,就在小云家买了个。

联想IH61M V4.2.pdf

网友:
加分可以,麻烦下载上传资料吧下载分设成-2分,大家都不富裕

网友:
这个是系统自动生成的吧,我没设置下载分呀

网友A:
有一次我也遇见过,没找到这个芯片就放弃了

网友:
贴片电容坏,不是进水发黑就是电容能看到裂缝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我也遇见过,没找到这个芯片就放弃了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就算没芯片,你也会用1117-33一类的来代换了。台板利润低,有时都没心力去折腾

网友:
不是废话,用心测试才是重要,这个也经常不通电的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了,这类问题台板也不好搞啊。

网友:
学习一下咯。。。。。。不错的。下次也注意下。

网友:
这个板还是比较好修的,一般大部分就是bios坏,还有不上电,一些别的联想的h61,还有宏基的h61不上电,查一下8脚usb芯片会有惊喜。

网友(2018-02-07):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迅维的氛围非常好!

网友:
这个板子的PCI-E的待机电压确实没有么??我修了好几次这个板子都纠结这里,,而且我记得对比好板子是有的啊

网友:
台式机主板你们一般收多少钱左右啊

网友:
学习一下大神修板,好让我们这些小白增长下知识

网友:
其实这个板待机不是触发后才有的,因为前面的条件不满足,所以导致没有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