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0

楼主(2017-08-26):
T420 版号:AB570,风扇报错掉电,F4保险没烧,温控芯片换过还是,主板是集显的,有没图纸,奉献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图纸不好找,你去淘宝上看看..........

网友A:
你不会是新手吧,风扇报错先把换掉不就好了,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新手吧,风扇报错先把换掉不就好了,太简单了

都认识温控芯片还新手,人家肯定测试过风扇才动主板

网友:
风扇坏了,换风扇了没有??????

网友:
温控ic都知道,一定已经更换风扇,那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