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E560 版号:BE560 NM-A561 BIOS 内附主板正反高清图

楼主(2017-08-26):
联想Thinkpad:E560  版号:BE560 NM-A561

原机备份的六代I5  独立显卡          求加点分分

补充内容 (2022-3-9 12:26):
大家下载二楼的更改的

E560 BE560 NM-A561 独立 I5.zip

网友(2022-03-09):
大家都没仔细看上面的是原机备份的,这次的是改ME的亮机块请各位下载这个

Lenovo E560 BE560 NM-A561 REV 1.0 2015-07-28 I5 6G intel UC8M1 ok .bin

网友A(2017-09-14):
引用 网友B:
型号 版号 一样的  i7CPU 可以用吗?

一般来说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试下啊   不行了在回复下

网友C:
这个什么问题啊                         只是拆开备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什么问题啊                         只是拆开备份的吗

没问题的机器   闲的没事拆开备份

网友B:
型号 版号 一样的  i7CPU 可以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试下啊   不行了在回复下

不行,刷了电流停在0.2几,最后XX买了一个工厂的,机器已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试下啊   不行了在回复下

   师兄  XX宝买的BIOS可以分享上来吗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刷了电流停在0.2几,最后XX买了一个工厂的,机器已修复

肯定I7的版本比较高吧   .............

网友(2017-12-01):
我这碰到一个不加电待机什么的都有,开机按着就是没反应,刷了一个也是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 版号 一样的  i7CPU 可以用吗?

你的什么故障。我这有个有待机不加电,买的也不行,电压都正常...

网友(2018-04-28):
你的什么故障。我的开机灰屏,买的也不行,电压都正常...

网友(2019-02-21):
版号一样CPU一样刷了也是0.2几的电流原故障还能点亮的现在点不亮BIOS有问题不要下载

网友:
不行,刷了电流停在0.2几,最后XX买了一个工厂的,机器已修复

网友(2019-06-23):
英特尔的备份能用!!!这分加得真随意。

网友(2019-11-22):
我的故障时开机屏幕发亮,但不显示LOGO,报警两声,不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机子原机本分都不好使

网友D(2022-03-08):
程序有问题 刷机后开机0.2一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程序有问题 刷机后开机0.2一会掉电

用这个改过ME的

Lenovo E560 BE560 NM-A561 REV 1.0 2015-07-28 I5 6G intel UC8M1 ok .bin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程序有问题 刷机后开机0.2一会掉电

不行在告诉我 兄弟

网友E(2024-04-08):
不行,刷了电流停在0.2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行,刷了电流停在0.2几

下2楼的的  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