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G1.SNIPER A88X 3.0 BIOS

楼主(2017-08-26):
技嘉主板 G1.SNIPER A88X 3.0  BIOS                                        测试可以用

G1.SNIPER A88X 3.0.zip

网友(2020-08-12):
我也下载来试试看好不好用

网友(2020-09-25):
是OK板备份出来的吗?

网友:
还是在官网下载下来上传到这里的?

网友(2021-03-24):
今天我也修到一块技嘉G1.Sniper A88X REV3.0主板,故障现象开机跑00,不显示不能关机必需拔电源。测全板供电发现CPU供电和桥供电没有。根据AMD时序内存---CPU供电----桥----2.5V---1.2总线先修CPU供电其忒片ISL6377HRZ
29\30脚VDD .VDDP供电:5V
9脚ENABLE=CPUVDD_EN开启:2.04V
23脚VCORE_PWOK=PGOOD电源好:2秒变为0V(正常为1.3V)
10脚PWROK=PWM_PWRGD:2秒变为0V(正常为1.5V)
CPU供电:2秒后变为0V(正常为1.4V和1.2V)

分析为什么CPU供电:2秒后变为0V捏?不上CPU空载能够有0.8V的供电,但一上CPU就为0V带载能力差。更换一片全新ISL8377HRZ故障一样不变,测量所有上下管都正常,是不是二级PWM集成块有某个不良所至,于是全部换新ISL6208BC。插电开机跑码“嘀”一声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2022-07-04):
bios文件大小不一样。用不了

网友(2022-09-16):
ok,刷了能用.

网友(2022-10-28):
我想下个试试。

网友(2022-12-02):
这个是什么版本,能用M.2吗

网友(2023-02-06):
不跑码能用吗

网友:
只有00  刚开始的F0  下了BIOS 是00

网友(2023-11-17):
此BIOS资料不能用,已经亲自测试过了,提示资料大小和芯片容量大小不一致,换了一个BIOS资料就可以用了

网友:
分享不易,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