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通病烧洞板,这样修!

楼主(2017-08-26):
B460通病烧洞板,这样修!烧成这种程度相信大多同行就直接报废换板了,本人执着直接修!主要是换板客户就不修了

CPU供电乌龟壳短路全换

烧碳化的部分全部挖掉,上绿油固化会好的多

背面烧的洞

5V待机上管19V供电对地短路,上管脱离,直接飞线
待机芯片51123,16脚供电断,直接飞线。

CPU供电芯片ISL62882

5V待机上管G极断直接飞线

黄色贴纸上面1.05V上管19短路,脱离主板直接飞线。

烧坏的所有件

完美亮机!

网友:
手机时代!几百元换板好多都不愿意!

网友:
碰到过这种的但是。烧的洞。 没这个大。 大约3-4台。 抠一抠  都能好。

网友:
又学到经验了

网友:
又学到经验了几百元换板好多都不愿意

网友:
电脑维修现在是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呀,这飞线头都发晕

网友:
      看着就怕   这还早那个操作

网友:
牛B    烧成这样了    还修好 了

网友:
烧成这样子   CPU没烧吗???

网友:
看一半 谢楼主分享 是海绵烂的吧

网友:
强,涨见识了,上次我也碰到过。后来建议客人换板,客人就不修了

网友:
楼主利害烧这么严重了还能修起来~~~~牛~~~~~~~~~~~~~~~~~~~~~~~~~~~

网友:
烧成这样,楼主还修好了,很多人没有烧成这样都换板了,

网友:
厉害了     我想说  慧稳定吗

网友:
这个坑爹的主板,就是爱出这个问题,,还有那乌龟壳

网友:
很正常,没多少人愿意花几百大洋换板,一般修不了就不修了。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这么修是来钱了,但是太亏工时了!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呀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个时代就这样,电脑快要淘汰了,你那个19v就近就有点飞的太远了还是找近的飞合适

网友:
B460 真的太垃圾了

网友:
牛逼    还没修过 需要挖洞的

网友:
机器不算难修,就是手工活,一般挖洞的地方我用AB胶填充一下

网友A:
以前也这样搞过,用了一年就不行了。

网友:
感觉用的线线径小了,烧一段时间容易坏

网友B:
是把所有的19V单独改电路了吗,只用这个一连接起来

网友:
这机器就爱烧龟壳的上管 只有挖洞洞改  但花时间多 还担心稳定 感觉累

网友:
现在的客户一说换板就不愿意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把所有的19V单独改电路了吗,只用这个一连接起来

有三路短路,直接不用。这三路和公共点还都不通,但是都对地短路。烧洞那个地方断线了

网友:
楼主这样手艺和耐心没谁了

网友:
改铁壳不小心就玩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这样搞过,用了一年就不行了。

用了一年还不满足呀 够本啦 新机还保不了一年不出事呢

网友:
牛B,客户看到估计都心发慌。。。。

网友:
挖骨大法 这洞好大  LZ技术不错

网友:
主供电得用粗线,我也修过几例这样的,先打洞钻出黑物质,并联2根粗线给主供电,线细不是怕电流大,主要是PWM都是脉冲取电,线太细跑长途后端电容再不给力容易造成那啥……那个名词叫啥……振铃?

网友:
烧成这样也能修好,真佩服楼主啊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我有思路聊,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