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PM2054N是坏的吗

楼主(2017-08-26):
手上一块主板,怀疑有一个供电的APM2054N mos是坏的。

这是个N沟道增强型的mos,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D、S脚。

红笔接D,黑笔接S,测得数值是0.96。

交换红、黑笔,测得数值是无穷大。

用同样的方式试了其他的mos管,没有测得DS之间是无穷大的。

那么这个APM2054N是坏的吗?如果是坏的,是不是随便找个N沟道的,耐压和耐电流差不多的换上去就行了呢?

网友A:
能不能触发开。 出发一下。G脚。 能导通和关闭。 一般就是好的。 侧组织不准。管不同。里边的结构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触发开。 出发一下。G脚。 能导通和关闭。 一般就是好的。 侧组织不准。管不同。里边的结构是不同的

同型号的正常主板,相同位置的是一个9915 mos管,正常工作条件是G级4.3V,D级3.3V,S级2.4V。

这个怀疑故障的APM2054N,工作条件是G级10.2V,D级3.3V,S级0.0V(北桥供电)。

G级电压过高,是因为G级与LM324的output1相连,而S级与-input1相连。S级电压过低,导致-input1电压过低,最终导致output1电压过高。不知道S级电压为什么会是0V,该脚对地无短路。

网友:
我把这个APM2054N拆了下来,用二极管档测阻值,确实看不出来问题。然后从别的板子上拆了一个P1703BDG换上去,结果主板可以用了,看来这个APM2054N确实是坏掉了,不能导通。

网友:
用万用表触发一下看看。能不能导通就行。n沟道的。 G有高电平的话。就应该导通。 S没有。无短路的话一般是管坏。 最简单还是先用表笔打到二极管当。触发一下看看。 正常情况。能够打开。关闭场效应管。【管最好拆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