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31T-LM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7-08-26):
如题,RST正常,CPU,内存,以及桥的各组供电正常,但不跑码,没啥头绪了,求各位大神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cpu座子后面短线了

网友:
不是CPU背面断线就是82801GB.................

网友:
这板通病是CPU座子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爱腐蚀。

网友:
GB的桥 坏的最多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这板通病是CPU座子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爱腐蚀

网友:
通病除外,刷bios或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周围元器件会有惊喜。

网友:
这个主板的通病是CPU座子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爱腐蚀

网友:
你通电,喇叭会叫吗?不是内存不过那种叫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再跑马的

网友:
蜂鸣器一直长嘟就是背面CPU到北桥断线

网友:
电池有3V么?排除通病这些,就是南桥了

网友:
是哦。这个都烂的多。换个板吧。难修的要死。。。哈哈

网友:
刷BIOS试下  这板子BIOS和桥爱坏

网友:
时钟,复位,电池,bios

网友:
CPU座到NB断线,真是太出乎意料了,而且竟然还是通病,看来这板质量还让人不省心。

网友:
这种主板爱坏南桥芯片多,南桥坏一般复位指示灯闪。

网友:
版主直接说出通病了,不妨先看看,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