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内存供电IC up1511R的故障

楼主(2017-08-26):
此板故障为开机复位常亮,内存供电没有产生。
IC是UP1511R,从来没见过。查图纸,对应的是up1609。估计通用。
测IC得供电正常,7脚电压没有,往前查Q51 b脚高电平,但C脚也高电平,不正常,直接短接CE脚,供电正常了,跑码OK

结论:Q51 三极管损坏,导致UP1511R的7脚始终拉低。

网友:
这个板遇到usb 坏的比较多,一般都是短接修好的,这种故障少

网友:
直接拆掉7脚的三极管也行吧......

网友:
意思是,Q51本该导通但是不导通,引起之后一个三极管无法截止,进而造成7脚电压没有,对不?

网友(2018-01-15):
短接Q51 CE脚?那不就等于把+5VSB直接对地短路了哇,这也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