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VS3 无3VSB维修

楼主(2017-08-26):
主板型号:华擎N68-VS3
主板故障:无3VSB(无待机电压)
下面是维修过程:
第一:上个全图:

第二:上电(无3.3V待机电压)

第三:测

跳线帽有2.9V电压
1117有5V进,,无3.3V 出!

换1117,无果
拆网卡,声卡,75232串口芯片

在测

0.7对地短路!那现在就烧机,试试了!

发觉I/o有点发烫,那也拆了!

拆了I/o,还是不行!那看上去,只能拆一下桥试试了,到底是那里拉低了!

3V对地,阴值269 ,不短了,看来是桥拉低了3.3VSB。

写的不好,,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这是一篇教科书的感觉 这板子网卡IO拆了还短路 基本宣布报废了

网友:
写的是不错,一步一步挺符合章程。实际维修的时候,没有3VSB首先就是拆掉桥散热默默桥芯片是否与温度。如果感觉到温度,那基本就可以确定就是桥存在问题。

网友:
只能佩服你毅力,主板这个样子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上次是技嘉945主板,待机时候就是南桥发烫!拆了桥就不烫了!这次是开机桥没有发烫,那就一步一步来了!

网友:
楼举维修此故障绕了一个小弯,当你发现1117有进无出的时候,第一步是先检查输出端是否短路,而不是先换1117,当你发现1117输出端短路的时候,你才发现更换1117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这算是锻练基本功吧,没生意的时候,把这修好也可以备不时之需,支持楼主

网友:
正常3.3V短路桥会有点发烫.....楼主太费钱吧.板子都不值还换桥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IO坏的   还好没坏桥

网友:
写的很详细,一步一步的,教科书式的感觉,就是最后桥挂了,没什么维修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