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7-08-26):
机器开机电流到0.8左右就掉电,CPU电感供电也正常。再开机还是到0.8就掉电,想刷个BIOS试试,谁有这个BIOS分享一下

网友:
开机掉电,应该检查下那些PG信号没有出来。或者那些电压没有完全出来!

网友:
掉电一般先查条件看看,再刷BIOS看。。。

网友:
测试内存,我觉的这机子显卡概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