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扬天S510 掉电重启

楼主(2017-08-26):
联想 扬天S510 掉电重启,只要按一下开关就这样反复重启。知道的大神说一声谢谢。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先刷刷BIOS

网友:
刷BIOS 还有就是上电到多少才掉呢

网友:
看看显卡上面电容,我记得上次修的一个显卡上面电容腐蚀了

网友:
应该是BIOS有问题,还有看一下开关板

网友:
先刷程序 买个原厂的程序栓进去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BIOS有问题...............................

网友(2021-03-04):
能亮掉电重启?还是不亮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