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佳能MF3222无法打印复印,扫描可以用

楼主(2017-08-26):
提示PAPER JAM OPEN PRINTER
COVER可是机器卸开都重新清理了一遍还是提示,看网上介绍可以按菜单+#清除打印机设置,可是这个打印机也没有菜单键啊

网友:
里面卡纸了,你检查下,没有检查下传感器

网友:
热太热太热特热太热太热特瑞特瑞他人热太热特瑞

网友:
如果仔细检查没有纸的话,有可能是过纸传感器坏。更换就行

网友:
提示卡纸清理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