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戴尔 E2211HB用一会就断电了,麻烦大师看看是哪问题

楼主(2017-08-26):
这台机器是用一会就断电了,各位大师看看是哪的问题啊谢谢了

网友:
电源板漏电还是电压不稳,按键板、驱动板啊,查撒

网友:
电源ic是什么型号,可能是它的原因

网友:
电压不稳,负载短路,电源反馈,光耦等等都有可能。

网友:
把5V,12V的稳压管 换掉 还有控制输出管

网友:
这也没描述清楚,是用一会就关机了还是用一会5V 12V就没了,要是没输出了查电源板,要是关机了查按键

网友:
看不到 不过还是来学习学习...............................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压不稳定,换个电源板试试看

网友:
通病
坛里有帖
直接换TOP258P试试

网友:
断电测量12v 5v有没有输出 300v电容有没有电压

网友:
电源反馈,光耦等等都有可能  慢慢查

网友:
这个首先排查的就是电源啊,就是按键有毛病啥的,也要保证电源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电压不稳,负载短路,电源反馈,光耦等等都有可能

网友:
自己看看那里供电不对啊。你有没有查你就问别人。别人也不好意思告诉你啊。

网友:
断电的时候量一下有没有正常输出12V 5V这样的电压,如果没有就换个通用电源板,如果有的话,再查逻辑板的供电,时钟,复位等

网友:
试下换下电源IC是TOP258PN..惊喜

网友:
先把电源板上的全部电容换掉试试看,电源板负载不足引起

网友:
换电源板的TOP2xx芯片就是,它日久工作了老化,过热内部保护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 压到底线不出电压的板子 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把板子一边撑起就有电压了

网友:
这种说法谁也搞不了吧,无能为力吧

网友:
你把电源板的5V引条线出来,短电时,测量一下5V还有没有。如果没有一般时电源芯片或开关管。如果有电,就是解码板或开关条漏电

网友:
首先要确自动定断电后12V5V电压是否还有。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一个个测量,电压开时间长稳定吗?从前级一个个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