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97能测晶振吗?

楼主(2017-08-26):
我用hz档 测量晶振两边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
楼主看看hz档测量范围,再看看所测晶振工作频率哈

网友:
这些万用表的频率档要求的输入电压比较高,一般要达到300mVRMS以上才能测量到,而晶振两端的信号电压达不到这个幅值,如果要测量的话,建议楼主可以参考一些成品的频率计的前置放大整形电路自制一个有源的测试探头就可以测到